楼主(2016-01-07):
台达plc驱动伺服原点回归,求救。试了很多遍就是不能回归。

网友A:
不能回归,具体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B:
什么型号PLC,脉冲什么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zrn指令,外部连接接近开关,接近开关通,伺服立即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型号:DVP-EH3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Z相脉冲

网友B:
回复 楼主:
EH3用ZRN回原点指令就可以啊,用过的,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用的ZRN,但就是接近开关通,伺服就立刻停止了。你有没有这个原点回归的程序(只是原点回归)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上传你的程序截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Z相脉冲
怎么能用Z相脉冲,ZRN回原点,那个外接信号是近点狗信号,这个信号要求接通后能有一定的时间,保证伺服从快速速度降低到爬行速度,在降低到爬行速度后近点狗信号才能断开
尔Z向信号很短的,不能正常完成回原点动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么没看到结束的程序

网友C:
碰到X2后 下降沿应该会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里最后一行就是EN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怎么办

网友D:
上升沿减速爬行 下降沿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