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10 90kw 报短路

楼主(2016-01-07):
ABB  510 90kw  报短路,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是修变频器,还是查线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炸电容了   之后就出这个故障了

网友B:
送电就报吗?去掉电机也报,查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就报,现在就是空载

网友C:
什么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代码是4

网友D:
检测驱动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E:
炸电容,你就不许IGBT烧毁短路呀

网友F:
首先看看报的什么地方短路?是输入侧还是输出侧,具体情况而定,输出侧短路也有很多原因 像驱动电路故障,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G(2018-10-17):
我也有一台,放置了好久,一启动报警短路,已经确定就是电源驱动板,更换了驱动板,但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H:
驱动电路有问题吧,因启动报,不启动不报,拿下IGBT,单独测线路板试试,不知模块怀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