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步进电机

楼主(2016-01-07):
请问步进电机如何调速?我现有一台机在调试时,由于变频器调得慢一些,步进电机刚好可以配合变频器速度,到生产线时,由于太慢调快了变频器速度,但步进电机配合不上变频器速度了,步进电机改变脉冲频率可以提速吗?本人不太解步进电机,刚玩那玩意………

网友A:
步进电机接受脉冲信号,一般应用在需要定位的设备上面,脉冲总数量决定定位的位置,脉冲频率快慢决定转速。你这个需要调整脉冲频率。

网友B:
步进电机一般用于定位控制,通过改变频率改变电机速度,要使用晶体管式控制器控制

楼主:
你们谁有SH-32206三相步进驱动器的资料

网友C:
假如步进电机一圈需要 200 个脉冲,那你控制每秒的脉冲数(即频率)就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

不过一般步进电机的速度都不快,太快了,力矩就非常小了。

网友D:
步进电机接受脉冲信号,一秒发送的脉冲个数通过步进电机的细分数,使得步进电机1s内接收到的脉冲转换成它的速度

网友E:
呵呵;步进的速度范围比较小,提高输入脉冲的频率会让步进转速加快,关键是加快后的速度还应当在步进的合理速度范围内;
如果是伺服就不需要考虑;

网友F:
最好是在触摸屏上做一个速度调整的数据输入,这样就随时可调了,但速度最大不能超过五佰转,再快了就容易卡机失步。正常修改必须通过PLC或脉冲输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步进的速度范围比较小,提高输入脉冲的频率会让步进转速加快,关键是加快后的速度还应当在步进的合理速度范围内;
如果是伺服就不需要考虑;
为什么伺服就不用?你有那范例程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是在触摸屏上做一个速度调整的数据输入,这样就随时可调了,但速度最大不能超过五佰转,再快了就容易卡机失步。正常修改必须通过PLC或脉冲输出设备。
能否在触摸屏上做个步进转速转换成频率输入传到P L C里控制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步进只是用做速度控制,那么你可以改变细分也可以改变速度(如果用了定位改了细分行程也会改变),但这个速度的改变是有档位的(SH-32206一共是16个档),不知又会不会太快了,还有要考虑步进的最高转速。
在触摸屏上设定是最好的了,假设你的步进现在的细分设置的是1000步/转,如果电机要100转/分钟,那么PLC输出的频率就是100*1000/60=1666

网友H:
改变脉冲频率就可以提速,在触摸屏创建数值输入元件就可以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