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给看哈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07):
(无正文)

网友A:
z自己写的模拟量库程序,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自己写的模拟量库程序,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方便使用,还可以加密,避免技术被盗

网友C:
它的子程序是模拟量换算,在主程序里可以多次调用。

网友D:
调用子程序。

楼主:
我知道是调用子程序但是那个lw和那个ld是怎么来的 我平时没有用过这些 这些应该是区域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本地变量区域啊~~

网友F:
模拟量转换子程序,自己可以写,将外部毫安信号转换成实际测量值。

网友G:
调用自己做的模拟量子程序,lz看下手册有介绍的

网友H:
一个子程序而以

网友I:
回复 楼主:
局部变量

楼主:
我在这里搞不懂LD

网友J:
L开头的地址是临时变量,和V开头的功能一样,只不过L开头的不能监控,也就是外部设备不能读写,子程序以外的程序也不能使用它,每个子程序里面的L地址数据也不一样,就类似CPU里面的缓存,L开头可在不同子程序中公用,不占用V区,很适合常用子程序或库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L开头的地址是临时变量,和V开头的功能一样,只不过L开头的不能监控,也就是外部设备不能读写,子程序以外的程序也不能使用它,每个子程序里面的L地址数据也不一样,就类似CPU里面的缓存,L开头可在不同子程序中公用,不占用V区,很适合常用子程序或库用

网友L:
LD是s7-200的领时寄存器和AC一样是32位,但个数比AC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L开头的地址是临时变量,和V开头的功能一样,只不过L开头的不能监控,也就是外部设备不能读写,子程序以外的程序也不能使用它,每个子程序里面的L地址数据也不一样,就类似CPU里面的缓存,L开头可在不同子程序中公用,不占用V区,很适合常用子程序或库用
多谢多谢(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