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如题。
我习惯作为PLC输入用比较好控制.一个软限位,一个硬限位。

网友A:
工作控制方式一样,接到PLC你浪费输入点啊

网友B:
当然是驱动器了
接在PLC上要转换成信号给伺服

网友C:
通常是接到伺服,伺服碰到极限了可以有信号输出,让PLC接收
不过像三菱FX3U的,也提供了外接极限的功能,可以在伺服的两个极限内再安装两个,接到PLC,这个信号控制PLC内部的M特殊继电器,让PLC能提前知道碰到极限。

网友D:
不怕浪费就接到PLC上去,一班接到伺服上的

网友E:
如果plc内部不需要这个信号,接在伺服上比较好,硬限位,节省plc点位

网友F:
从可靠性方面来讲,还是接伺服驱动器上更好些;

网友G:
应该直接控制,继电器分下好了。

网友H:
其实,这是一个技术风格的问题。只要是控制有效。也无可厚非。

但从合理性来说,极限位置的保护硬件保护比软件保护更可靠。就像急停按钮,很少用软件实现急停。

网友I:
感觉环节较少、直接的控制比较可靠。

网友J:
我们这都是plc

网友K:
有PLC就接PLC上……几个点而已…控制方便……

网友L:
接PLC上的多,一般撞到硬限位伺服会过载报警!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如果plc内部不需要这个信号,接在伺服上比较好,硬限位,节省plc点位
是的,这样感觉更可靠。

网友C:
FX3U的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有提到,接到伺服和接到PLC的限位图示

网友N:
限位开关环节越少越好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O:
伺服是最终执行机构,个人感觉还是接在他上面好些

网友P:
应该2个都接双保险

网友Q:
接plc不如接伺服,我接到plc上由于程序问题撞坏过好几个开关。接伺服啥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R:
一般接到plc的多,但接到伺服里边肯定更安全。

网友S:
全部三菱系统个人喜欢接伺服驱动器,其余品牌喜欢接PLC

网友T:
直接控制当然更好啦!中间环节越少 故障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