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步进电机脉冲频率怎么确定    谢谢大神

网友A:
根据要求的速度定,比如步进电机是200个脉冲转一圈,你要求转速为 1200转/分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来:

1、每秒多少转 1200/60=20转/秒
2、每秒多少个脉冲: 20(转) * 200 =4000

则频率就是 4000 了

频率的单位是 每秒的脉冲数

网友B:
谁家的步进电机能走到1200转/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4000 频率 就是细分为4000  吗

网友C:
呵呵;大多的步进驱动器都是把细分表直接印在外壳上了,用几个DIP开关来调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4000 频率 就是细分为4000  吗

频率与细分是两码事,细分是比如两相步进电机再没有细分的情况下是200个脉冲走一圈,如果细分设置为20(也就是20*200=4000),那么电机走一圈就需要4000个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步进电机能走到1200转/分

你一眼就发现问题,佩服!

步进电机确实达不到1200转,只是举例。

不过给初学者举例还是应该严谨一些,防止他们误解!是我失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4000 频率 就是细分为4000  吗

还是找一套步进电机看看实物,可能立刻就了解了。

再找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说明书

网友E:
学习了,YXBK讲的很好

网友F:
步进电机过600转,容易丢步。

网友G:
步进电机粗定位,撑死了四五百转,再高了容易卡死,丢步

网友H:
1200转的步进电机我还真的看到过,是在展会还是网站就记不清楚了

网友I:
看了解释,有了初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