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D0和D1中的数据是怎么换算得来的?

楼主(2016-01-07):
下图中D0和D1中的数据是怎么换算得来的?

网友A:
你图中D0的数据,是利用MOV直接把数值传送过去的。

网友B:
D0 D1中的数据要看成整体,因为前面那指令是DMOV,是32位操作的指令。

网友C:
32位数据,D1存的是高16位,D0存的是低16位,仅此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问图中红圈中 D0(22173) 和 D1(3277) 的数据是怎么由 214738467 换算得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问图中红圈中 D0(22173) 和 D1(3277) 的数据是怎么由 214738467 换算得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它是怎么由 214738467 换算成 D0(22173) 和 D1(3277) 的数据的?不是说寄存器是存储的二进制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问图中红圈中 D0(22173) 和 D1(3277) 的数据是怎么由 214738467 换算得来的?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
。

网友D:
214783645(十进制)= 1100 1100 1101 0101 0110 1001 1101 (二进制)
这个是32位的数据,32位是由两个16位组成的,如果分开的话
D0=0101 0110 1001 1101(二进制)=22173(十进制)
D1=1100 1100 1101(二进制)=3277(十进制)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正解

网友D:
这个十进制二进制还有十六进制的转换用电脑上自带的计算器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直观。

网友C:
呵呵;没有把1个拆成二个数分开来说的;
想搞懂就把32位十进制换成32位二进制;前面16位拿出来再换成10进制就是显示出来的D1;前面16位再换成10进制就是显示出来的D0;

网友E:
如8楼的解释;
32位数,D1D0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网友F:
楼主看来应当仔细看一下数制的知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G:
3277*2^16+22173

网友C:
主要的原因就是PLC内部是2进制的,显示出来的又是10进制,把显示的改成2进制就完全对应了;

网友H:
我不明白为什么是214738467,请赐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D:
214783645(十进制)= 1100 1100 1101 0101 0110 1001 1101 (二进制)
这个是32位的数据,32位是由两个16位组成的,如果分开的话
D0=0101 0110 1001 1101(二进制)=22173(十进制)
D1=1100 1100 1101(二进制)=3277(十进制)
正解 可以为楼主解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