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有没有人改装过行吊升降加装变频器?
目前厂里有台行吊,就是点动的时候窜出去一段距离,无论上还是下,这样影响被吊物品的装配,现在想给升降电机加装一个变频器器进行定频率的调速,将频率降低至30Hz左右运行上下动作。
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说要注意什么?给个思路看看。

网友A:
有同样疑问,等待答案

网友B:
只要不小于30Hz,应该没问题。但最好是选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另外要加抱闸配合控制。看看那些变频器是有做起升机控制功能的。其实30Hz至50Hz这个范围,对起升控制恒转矩输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即便是V/F控制也没问题。当然,要注意的是变频器要有100%的制动能力。

网友C:
大部分行吊电机都是锥形电机,通电时依靠转子的轴向位移脱离刹车。由于变频器的输出方式是积分输出,启始阶段的输出电流不足以使电机转子产生轴向脱离的力矩,这样会产生闷车现象,有可能引起变频器过流报警。
用变频器做行吊变速机构必须采用具有自锁功能的涡轮涡轴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行吊电机都是锥形电机,通电时依靠转子的轴向位移脱离刹车。由于变频器的输出方式是积分输出,启始阶段的输出电流不足以使电机转子产生轴向脱离的力矩,这样会产生闷车现象,有可能引起变频器过流报警。
用变频器做行吊变速机构必须采用具有自锁功能的涡轮涡轴减速机。
就是不能加装变频器呗

网友D:
行车用变频器没玩过,玩过的来说下。

网友E:
锥形电机的不能加装变频器,如果加装变频器要换成普通电机,改造机械,成本问题不合适

网友F:
    行车加变频器我个人感觉不太现实,像前几位说的一样。无论你是用锥形转子电机还是普通电机或变频电机加抱闸,在变频器启动时低频低电压都无法打开制动,也就是说还没启动起来变频器就报警了。
     行车有一种高低速选择的应该适合你
     你与可以参考一下电梯用变频器。

网友G:
现在行车用变频器的很多了,我们公司用的行车是德马格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H:
变频器启动和停止都需要时间,时间短,电流过大会过流报警,时间长会控制不准确而撞坏其他设备

网友I:
楼主想加装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J:
可以加变频器,就是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就可以。

网友K:
现在行车用变频的很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楼下的回复好像和电机类型也有关系,还有就是正反转的切换,我担心没有不加变频器那么顺畅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国产海利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减速机的问题我向厂家咨询一下吧 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要发电制动是100%能力,变频器控制正反转顺畅不是问题。

网友L:
你的行车是多少吨的?应该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M:
可以加变频器,高级一点的行车都用变频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改装过行吊升降加装变频器?
目前厂里有台行吊,就是点动的时候窜出去一段距离,无论上还是下,这样影响被吊物品的装配,现在想给升降电机加装一个变频器器进行定频率的调速,将频率降低至30Hz左右运行上下动作。
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说要注意什么?给个思路看看。
有双速的就是两个电机,我们铸造行业合模子就用慢升慢降,空车又高速

网友O:
钢丝绳的挂钩可以多加个滑轮,上升和下降的速度就可以降低。

网友P:
行吊是有一种带慢速的,慢升 慢降。我们厂里用来搞拼装很好用

网友Q:
好像危险吧

网友R:
锥形电机就不合适了

网友S:
主吊不允许变频,行车可以,要是主吊太快可以选装双速主吊

网友T:
很少看见说行车装变频器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T:
矢量不带编码器控制,加制动电阻。锥转子电机也行。

网友V:
在下放的时候电机转子运转速度可能会大于磁场转速,如果变频器产生电压高报警,应考虑加装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