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输入AC380,输出DC600,10KW的电源损坏,打开看了看,输出模块SKIIP25AC128T47损坏了,一时间找不到资料就把坏的模块拆了,画出了引脚图,原来有点像六路可控整流模块,但是采用了A3120和5406做驱动,也有负压,会是IMP-IGBT??

楼主:
  明天发图片上来,方便大家以后维修

网友A:
辛苦了,还测绘图纸了,期待你的图纸。

网友B:
整流和逆变做在一起的,资料比较难找,但是可以根据线路推出来

网友C:
期待图片,共同分析

楼主:
先把模块图放上来

网友D:
楼主辛苦,期待楼主的原理图。

网友E:
看看学习一下,本人表示还没见到过,

网友F:
最好画出其内部图,这样便于维修和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得到您的回复我很高兴,模块内部就像是六个可控硅啊,大师级别的肯定知道的,我这个电源是负载短路烧的,他和驱动与好多变频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负载短路我想保护可能有问题,但除了驱动还可以了解一点外,其它的电路相当复杂,加上有如厚三防漆画不出来啊,我看过您发的贴子是相当有水平的,暂时画不出来,不好意思,驱动的话我可以慢慢的画了发上来

楼主:
今天通过测试驱动没问题,刚好订的模块也到了,装了试机有电压输出了,康铜丝有过流的痕迹我刚好有就换了,试试轻负荷看看,

网友C:
那就是差不多修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子是正常中,可我还是没有明白故障在哪里,模块烧了三下桥,难道其它的保护就没坏吗,检测用OP07外加LM393放大经过4506到主板,本人技术不行也就没查到啥原因,上桥驱动电源稳压管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