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与组态王6.55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6-01-07):
S7-200 CPU224采用USB-PPI下载线与组态王6.55Modbus通讯怎么都通讯不上大家帮我看看程序和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都弄晕了把PLC从站的地址该为1后还是通讯失败,又使用维纶触摸屏试机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A:
你可以用Modbus从站测试软件,测试下你的程序。

网友B:
根据您MODBUS动态库的设置:
PLC 站号为 2
PLC 的通讯格式为 9600 N 8 1
N是 无校验
用了动态库程序,PLC的通信端口就不用设置了。

网友C(2016-02-29):
楼上正确!主要是地址错了,通讯是需要反复试验的,多琢磨。

网友D:
你的线是国产线还是原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