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伺服控制方案

楼主(2016-01-07):
大神们,有谁做过用三菱PLC和伺服走通讯控制,不发脉冲的控制方案,伺服电机用的是增量式的编码器。我本来向用伺服的内部位置的控制方式,和厂家沟通了,他们反馈说不介意用Modbus通讯,用Modbus通讯的话速度会很慢,而且他说很容易受干扰,我在想Modbus有那么容易受干扰?

网友A:
看看支不支持总线通信,这个通信速度比较快

网友B:
我用过,应用这种方式的前提是:

您不需要经常改变伺服电机的行走长度与速度,

或是您对改变的速度要求的不是很高

MODBUS只是协议,能否受干扰与MODBUS无关,是和 通讯环境、通讯线路有关,做好了,就没有干扰!

实际MODBUS对于干扰的识别率会更好一些,毕竟它的CRC校验计算公式比较好,不太可能因为干扰而造成误判

至于通讯速度,您可以计算一下,改变一次行走长度信息,19200波特率下理论计算值大约是11毫秒,加上点硬件延时,25毫秒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查一下按照他们现有的方案能不能行

网友C:
通讯就走CC-LINK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的行走速度调试好后是按固定速度走的,只是外部电路没动作一次后我要改变一次行走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用三菱FX系列PLC带CC-LINK通讯的资料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