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请问各位大神,本人刚入门PLC
请咨询下例如有5盏灯,我要第一盏至第5盏每一盏灯相差5秒中循环亮,请问下亮到
第5盏灯的时候又要从第一盏到继续循环亮,请问下第5盏中又回到第1盏中的时候需要用到什么指令吗?
谢谢各位指点下

网友A:
跟之前的差不多吧;
将第5盏灯的结束信号,用于第1盏灯的起动信号。

网友B:
一个定时器 就可以 25S 每5S 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定时器 就可以 25S 每5S 一个
对  用这个就可以的 比较简单省事

网友D:
循环移位指令加计时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