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需要改什么地方就可以把反转变为正的脉冲数吗  我是用来些比较程序用的

网友A:
肯定是一个方向正,一个方向负,如果你要指定某个方向为正,可以通过调整步进电机的接线来改变方向,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不知你用的什么步进电机,若是两相步进电机,调换一下A+  A-或者B+  B-接线即可,若是三相,则调换一些U V W中的两相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正反转的问题  是那个程序JOG_N  一启动就是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