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同一个厂家,同一类型机器。从机器A plc上拷贝程序到机器B plc上。而机器B plc不能正常运行 。拆A机器PLC装到B机器上能用,我换个新的PLC还是那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正常,很多PLC都不能拷贝使用,如永宏的轴类控制,好像就不能拷贝的

网友B:
这样描述起来,貌似就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永宏 项目复制可以  复制程序不行 定位是数据表格

网友D:
同一类 不是同型号 还是有区别啊是这样么

网友E:
同类不同型号的是不行的

网友F:
两个PLC的型号规格是不是有些不一样?是什么PLC品牌?

网友G:
输入输出都一样的。

网友H:
你只是程序还是所有内存区全部复制呢?

网友I:
是不是有些数据没有设置

网友J:
PLC是不是同型号不同参数啊

网友K:
因为有些特殊型的寄存器里带有数据,之前遇到一款松下的PLC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L:
可能是里面含有一些数据!

网友M:
仿制PLC是和原装有区别的。原装PLC里面程序下载到仿制里面,会有一些BUG产生

网友N:
只拷贝程序是不行的,还有系统设置,特殊寄存器数据,表格,参数等等。

网友O:
应该是没上传完整吧   比如说参数之类的

网友P:
呵呵;程序是COPY过去了,数据及相关设置没搞成一样的也是不行的;

网友Q:
什么PLC品牌

网友R:
设置是不一样的,亲

网友S:
这就是山寨,只考皮毛,没内涵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 指点 我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禾川

网友T:
数据参数可能没弄过去,也可能是plc要设置一些其他东西

网友U: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一致,拷贝程序的时候连系统参数一起拷贝看看

网友V:
找找软件里有没有工程复制软件

网友W:
如8楼、9楼所言,可能与内存区、数据设置有关;
还好,楼主已经搞定了,不知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X:
要把程序,数据区,参数全部拷贝过去,一定是少了一项

网友Y:
是不是有些寄存器参数也得拷贝?

楼主:
回复 网友W:
是参数内存没拷贝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