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三菱PLC跟和川PLC编程软件一的吗

网友A:
没听说过合川;

网友B:
软件应该不会是一样的吧,毕竟是两个品牌啊

网友C:
不同品牌的PLC编程软件是不同的,厂家也不可能这么做的

网友D:
我知道汇川PLC在刚出道时,就是用三菱的编程软件。

和川没听说过

网友E:
和川的PLC没接触过,我想应该不一样的。和川应该有些名气的吧,做电气这方面。

网友F:
不知楼主所说的“和川”是不是“禾川”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所说的“和川”是不是“禾川”呀!
我也感到郁闷,我的旧电柜还有一台禾川,哪天有时间拆了看下先

网友H:
如果是  禾川  ,就可以用三菱的软件。

网友I:
楼主说的是禾川PLC吧?

网友J:
禾川的可以用三菱软件编辑,也只限于某些系列,三菱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禾川的来编辑

网友K:
合川的PLC没见过

网友L:
又是仿的三菱的吧,汇川PLC刚出来也是用的三菱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又是仿的三菱的吧,汇川PLC刚出来也是用的三菱的编程软件。
现在汇川也有自己的 软件了,不过不好用倒是真的

网友M:
是禾川 用三菱的就可以了

网友N:
没见过和川
合川用三菱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禾川  我大意了

网友O:
好像那个啥。。

士林的 和三菱一样。反正我用三菱的WK2啥软件可以读写

楼主:
谢谢 大家提意见和
指点

网友P:
禾川是浙江衢州产的,曾经在展会上拿过他们一个样本,产品很全,有PLC、触摸屏、伺服、变频器,不过里面没介绍用什么软件,产品很像三菱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