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yu伺服

楼主(2016-01-07):
请问这个怎么使用,还有
如果选择了这种模式,人机的交替型按钮,保持型按钮怎么使用,我选择
但是烧入人机里,提示了通讯错了,
我人机是连ASDA-A2伺服驱动器的485通讯;

还有我如果要在在、上面这种模式下,可以使用寄存器D吗?就是在人机上设置按钮,按钮的写入存储器地址为寄存器
用不了,提示通讯错误6

楼主:
没有人懂嘛???

网友A:
人机与伺服,但你用PLC_D应该连接不上
在指令或画面的宏里面写
好像用的是$mb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然要怎么写,我有PLC程序里有延时,然后我延时要能够在人机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