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时间继电器触点国标,到底是怎样规定的?

楼主(2016-01-07):
查了资料,问了度娘,依然不解,这时间继电器触点国标,到底是怎样规定的?

楼主:
资料许多说法都不一致,各有各叫法。晕了,求国标,求解?知道的前辈请不啬赐教,多谢谢。

网友A:
4种符号表示不同的触点,1、2属于通电延时型, 3、4属于断电延时型。
1、常开触点,通电延时吸合,断电瞬间释放。
2、常闭触点,通电延时释放,断电瞬间闭合。
3、常开触点,通电瞬间吸合,断电延时释放。
4、常闭触点,通电瞬间释放,断电延时闭合。

网友B:
不同的画法,对应不同的功能。
标准好像是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是不是GB 4728就记不准了,也不知后来改没改标准号。

网友C:
个人觉得没多大必要去研究,按照大众化大家都能看懂就可以了。比如频率单位Hz,标准是前大写后小写,但有很多都是写成全部大写,但不会去纠结,明白就好了。

网友D:
我们学的时候是动作特点+常闭、常开。

网友E:
请查阅国家标准GB 4728-2008

网友F:
我也没看过国标,不过图纸画出来是让人看得懂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G:
这个时间继电器 到现在我也没搞懂。

网友E:
这是截图: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是截图:
正解

网友I:
太杂了,没有具体的画法,一般名称kt你标记正确了,常开常闭别弄错,就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J:
通电延时,断电延时两类,正如二楼所说。

网友K:
工控论坛的葵花宝典里面有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