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英威腾售后常见问题集锦

1. 问题:GD100变频器外接电位器后P0.06改不了2,调不了频
答: 这是因为P0.07默认参数值为2,需将P0.07改为0,然后再将P0.06设为2,或者将P0.09设为1.(不同参数功能码不能占用同一个数据)

2. 问题:变频器能否从某个频率直接启动
答: 可以,设置P1.01直接启动频率,尽量不要设的过高(启动频率范围建议小于10HZ,),
作用为增大低频力矩,适合一些要求低频力矩偏大的场合。

3. 问题:CHF100A的变频器用触点式的开关怎么启动变频器
答:开关为带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分别将一个开关的常开触点接到S1和COM作为启动信号,另一个开关的常闭触点接到S2和COM作为停止信号,然后将P0.01设为1,P5.01设为1,P5.02设为3,P5.10设为3即可实现。
(建议客户使用带常开和常闭触点的开关)

4. 问题:怎样设置CHF100A的变频器的最高频率
答:将P0.03和P0.04同时增加到所需频率即可,先设P0.03,再设P0.04

5. 问题:有哪些变频器带V/F分离功能
答:CH系列(除了定制的)不具备,GD系列变频器具有该功能

6. 问题:CH系列15KW以下变频器按键无效怎么处理?
答:一般是面膜有问题造成,更换面膜即可,如还不行,则是控制板有问题,需要更换或维修。

7. 问题:挤出机宜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选用通用型变频器G型机即可

8. 问题:用于多台电机拖一条皮带机实现同步控制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选用CHV190、CHV100A、GD200、GD300、GD35都可以。

9. 问题:起重机宜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GD300-19起重专用变频器,闭环用GD35-19。

10. 问题:能量回馈单元是否标配电抗器
答:标配

11. 问题:变频器显示状态不对怎么办
答:通过SHIFT移位键切换到所需状态即可

12. 问题:用于主轴定位选用那款变频器
答:GD35,然后根据编码器型号确定机型。

13. 问题:变频器加减速太慢,如何加快
答:减小加减速时间参数

14. 问题:CHF100A变频器转矩模式和速度模式可否切换,怎样切换
答:将P0.00设为2,然后将其中一个S端子设为:29:转矩控制禁止,S端子断开时为转矩模式,闭合有效则为速度模式

15. 问题:变频器跟PLC采用485通讯不上
答:1. 检查变频器的通讯地址是否正确,如果采用通讯启动,检查P0.01是否为1,如果通过通讯设定频率,检查P0.06=8,P0.09=1
2. 通讯串口是否选对。
3. 变频器地址,波特率,检验方式是否设置一致,
4. 485+,-是否接反
5. 如果是多台变频器通讯,检查变频器通讯地址是否冲突,第一台和最后一台需要加入终端电阻。

16. 问题:空压机运行不能到达上限频率
答:1. 空压机采用模拟量给定频率,首先P0.06频率给定源是否正确,其次检查压力变送器的接线和模拟量的跳线是否一致(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检查模拟量的上限值P5.34(以AI1为例)跟实际变送器的最大模拟信号电压是否一致。
2. 通过PLC来给定信号的,检查PLC给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信号。
3. 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或自学习不准确。
4. 负载电流过大,达到限流,频率上不去,检查负载。

17. 问题:变频器停机速度慢,甚至报过压
答:1. 减速时间过长
2. 能耗制动没有使能(设置P8.37=1)
3. 负载惯性大,未加制动电阻
3. 制动电阻阻值偏大
4. 过压失速

18. 问题:空压机加载报过压或失调STO
答:电流环设置是否正确,可以适当加大。
自学习 交直轴电感比值3:1

19. 问题: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远程压力表接线是否要串接电阻?
答:1. 需要串一个和压力表阻值同样大小的电阻(大约400欧姆),以防损坏变频器10V电源和远程压力表
2. 此电阻接不接和线长没关系,是压力表的最大工作电压所决定的,一般压力表工作电压小于6V,所以要接一个电阻分压

20. 问题:变频器使用电位器调速,阻值需要多大
答:4.7(5)K-10KΩ,一般电位器即可。模拟量电压输入模式,内部阻抗为20k

网友A:
如果有试用的机会,再来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用结果下周一正式公告,敬请期待!

网友B:
这个里面的资料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英威腾售后多年的收集统计,值得拥有!

网友C:
先拥有产品看了才有用,免费给试用吗?

网友D:
本想申请个试用,可没有项目。

网友E:
还没用过英威腾的产品

网友F:
常见问题攻略,不错的。碰到的时候就能用的上。

网友G:
哈哈GD200A购机,已经装机用上了。

网友H:
不错国产里面的佼佼者,继续加油,期待合作!

网友I(2016-03-04):
GD300用户飘过

网友J:
回复 网友F:
乱点,把你的8楼踩了一下,抱歉。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呵呵,没关系,点错的时候肯定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