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测量IPM模块好坏的简易方法

以富士7MBP系列IPM模块为例。
检测IPM好坏,第一步先要搞明白各端子功能(为下手做好准备),应该是个无容置疑的问题。
一、认知IPM
搜寻相关资料,看引脚标注功能。如表1 端子符合说明。
表1

如图1 如果想研究一下原理电路框图,也不错。
图1 IPM原理电路框图
有点懒,不想研究它,光看端子图,关键是驱动电路的供电端子,脉冲输入端子,和所驱动的IGBT的C、E极,找到测量下手处,也就够了,重点看图二和表一,就成了。如何送入“人造脉冲”信号,看图3应用电路示例就有答案了。
图2 IPM功能电路框图
图3 IPM应用电路示例(制动单元内置型)
二、测量方法
   在IPM脉冲输入端进入的是占空比约为1(占空比其实是随机变的)的矩形脉冲信号,从驱动光耦输出侧来看,当脉冲信号生效时,内部光敏三极管导通,相当于脉冲输入端和供电15V负端短接;若需IGBT关断,则使脉冲输入端为上拉15V高电平即可。
回到图2,若欲检测U相上臂IGBT是否良好,方法:

1、在驱动电路供电端VccU、GNDU加DC15V电源,注意电源极性不能上反。此时测P、U端子之间电阻为无穷大;

2、将脉冲端子VinU与GNDU短接一下,相当于输入了IGBT的开通信号,此时测P、U端之间的电阻变得很小,小于1kΩ,说明IGBT已经开通了;

3、测量就此结束。当然也可以狗尾续貂地测量一下IGBT是否受关断控制,由图2可知,其内部输入侧电路在VinU与GNDU之间,并联一只8V稳压二极管。此时将VccU端直接与VinU端短接有些不妥,当心烧掉内部稳压二极管!用一只(1kΩ~10kΩ以内的都行啊)电阻,短接一下VccU端与VinU端,再测P、U之间的电阻,又变为无穷大了。
如果测试IGBT开通时,能使P、U之间流通一定的电流,则测试效果会更佳,更准确一些。
重复以上1、2,或1、2、3,依次将六只IGBT一块儿测完,就完成任务。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6年1月8日

网友A:
ipm就是把驱动电路集成到模块里面了,有些还是可以像IGBT一样触发的。

网友B:
咸老师的贴子全是实实在在的,不象某些人

网友C:
高手的贴,精华。

网友D:
大师的帖子必须要顶啊,好东西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E:
看端子图、找到测量下手处,也就是先关心需要了解的。

网友F:
咸老师出的都是精品

网友G:
不错,参考模块的资料,人为地满足IPM的工作条件测试其好坏,不失为是种好办法。

网友H:
不错的方法,又学习了。

网友I:
有机会一定实践一下这方法。

网友J:
模块的引脚图连百度都找不到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啊,有些器件资料,百度不到。只能:
1、离线测量判断,如IGBT模块,大部分也通过测量判断出来;
2、在线,依据与外电路的连接形式,供电端,信号的出、入端进行判断;
3、人为制造动态信号,由输出端反应加以判断。
1、2、3也不见得全有效。对于部分器件,暂时不知道,以后在某一天,也会突然明白(因缘和合),这是什么器件了。哈哈。

网友K:
真有能力,向你学习。

网友L:
咸老师的文章图文并茂,而且讲解得很详细,很受益,谢谢

网友M:
其实选模块有个土办法,相信大家都有用过,就是用指针表打到10k或100k。找到模块的相对脚针利用人体静电充放,就是用手指碰相关脚。正常只要6路一至就没问题,这办法不科学但实用。

网友N(2019-03-09):
咸工,脱机量P和U阻值为0是不是坏了?

网友O:
多谢咸工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