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

楼主(2016-01-08):
大家好,GT DESIGNER3 液位功能在哪里?

网友A:
触摸屏软件,液位功能?趋势图?

网友B:
视图-工具栏-对象-最下面第二个。

楼主:
我还是找不到,
第二个图标,这个是GT D2的图,GT D3就找不到这个液位图标,有哪个好心人帮忙一下,找了一天了

网友C:
在“对象”菜单下面的“图表/仪表”中有“液位”元件的选项。

楼主:
我的怎么没有啊,你的是哪个版本的,我的是1.58L版本的

网友C:
我用的是GT Designer3 1.130的,选择的是GS21的屏

你选择的是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D:
我用2300的触摸屏,用过该按钮,只是现在基本都是威纶:因为压缩成本价呀

楼主:
谢谢大师的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