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6-01-08):
变压器名牌上标示输入端480v,输出端380v加零我想请问我在可不可这样接线 输入端480v加零,然后将输入端得零线接到输出端的零线是否正确?

网友A:
这样就将隔离变压器变为自耦变压器了

网友B:
可以画图,看看情况如何。

楼主:
这样接线应该是不会将隔离变压器改成自藕变压器的吧。我只是将变压器的输出端的零线与电网中的零线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进电是480v 加零的  但是在变压器上接线就将进电的零线 与输出端的零线接在一起  这样应该不会将隔离变压器改变成自藕变压器的对吗  上楼楼主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有图比较好。
你说的是输出端(二次侧)变压器中性点不接,直接用480V的代替?那是不行的啊。要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的时候,设备外壳会带电,而且不跳闸。

当然,前提是我们说的情况是一致的。

网友D:
一次测的零线直接到二次侧吗?

网友E:
这样的话,这个变压器就如1楼所说没有隔离作用,成了自耦变压器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