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是这样的,公司现在生产化工产品,举个例子,看PLC能否实现。
目前是完全手工操作,在工艺卡上做要求,举个做产品1的例子吧

8点钟开始给搅拌釜升温,同时投料A并按200rpm速度搅拌
升温到100度后,保温1hr,搅拌不变
投料B,搅拌半小时
投料C搅拌1.5小时
使料循环,再搅拌半小时
降温到80度,准备出料

-------------
做产品2
过程差不多,但是料不一样,搅拌时间,温度也不一样,总生产时间也不一样。

----------------
现在的问题1:
 因为加热,搅拌,投料,都是生产工手动去做,他如果不做或是做的慢,就影响生产时间,导致有时一个班都做不完一批
所以我想把工艺固化到PLC里面去,到时他就要去做,否则就报警,比如到了投料B的时间,PLC就报警要做这一步,然后他投料,投完料PLC自动进入下一步的搅拌程序,而不会管员工是否有做完(当然在程序设定时会给他留正常的操作时间)
这样一来,就可以严格把握生产时间,而不至于因为人的懈怠影响效率。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2:
 因为有时一个反应釜做的产品不止一种,可能有十几二十多种,能否提前把每种产品的工艺预先录入PLC,然后在用的时候直接调这个产品的型号出来,这样它的工艺时间也就被调出来
(每个产品的工艺大都是这样的状态,即投料,搅拌,然后最后过滤出料等等)。

问题3:
公司有多个反应釜,容积不一样,但是有可能都做同一个产品,有没有可能各个PLC都从同一个地方调取A的工艺要求,然后直接按工艺要求执行?  这样的好处是在维护工艺要求时就只用维护一个存储器就好了,这个总存储一改,所有的工艺都跟着更新了。

学过单片机,数据库,C,但是没有接触过PLC,如果PLC能实现以上功能,就去学它,然后用起来。
如果PLC不能实现,有什么方法能实现它呢?
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A:
根据描述,挺简单的,可以做。

网友B:
完全可以

楼主:
我又更新了一下更细一点实际情况,尤其是问题3,请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问题。

网友C:
Plc是专门针对工业控制领域开发的一款自动控制模块。

网友D:
plc +文本或触摸屏

网友E:
PLC都能做到,你改工艺改程序就行

网友F:
这些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G:
PLC+HMI可以实现。

网友H:
楼主你这些要求,用PLC都能办到,只要把PLC程序编好,做出控制柜来,接好外部线路及传感器等开关,就能按你所说的要求工作了。

网友I:
做配方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J:
可以没问题的,加上触摸屏就更好了

网友K:
可以的,这个东西并不复杂,

网友L:
PLC加人机界面就可以,配方在人机界面里做。

网友M: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好像只为了提醒工人而不是自动化完成所有工序。

网友N:
这个用PLC实现并不困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好像只为了提醒工人而不是自动化完成所有工序。
对,要求人跟着机器走,不是机器跟人走,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和产量。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好像只为了提醒工人而不是自动化完成所有工序。
对,要求人跟着机器走,不是机器跟人走,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和产量。
如果仅仅为了提醒工人就完全是一部时序提醒定时器,用单片机都很轻松实现。楼主想用PLC+触屏而又不想增加设备不妨这样改:投料还是用人不过要增加一[投料完毕]确认键用于PLC继续运行程序,然后搅拌加热以及搅拌速度等都由PLC自动完成。

网友O:
可以做到的啊,PLC做下配方,直接调用相关配方就可以生产了!

网友P:
类似功能的玩意做过几套离不开顺控,配方。

网友Q:
可以的,PLC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编程设计或做控制箱,可以联系我

网友R:
太简单了

网友S(2016-11-26):
PLC加触摸屏,配方程序 完全能完成

网友T:
PLC+触摸屏,在选一个有配方功能的触摸屏

网友U:
完全可以,PLC十触摸屏或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