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容量

楼主(2016-01-08):
一台烤箱马力全开最高功率是30KW,一般正常运行是10KW,单相220V,各位大神我应该选多大的空开或断路器啊?,还有电缆的话我应该选多大尺寸呢?

网友A:
50平方。150A空开

网友B:
铜线近距离50平方,远75-90平方,以免造成过大压降。开关选用150A。

网友C:
150a差不多了

网友D:
烤箱是电阻性负载吧,应按最大开启功率选择。

网友E:
楼主悲哀啊,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使用三项的?

网友F:
这么大功率,购买时就该选三相的

网友G:
这么大功率的你做单相我可是第一次看到哦,看来我是太OUT了?
阻性负载功率除以电压就知道电流,知道电流就可以选开关和电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功率的你做单相我可是第一次看到哦,看来我是太OUT了?
阻性负载功率除以电压就知道电流,知道电流就可以选开关和电线了
单相的好像没见过150A的开关吧表情。建议上三相的

网友I:
单相220 30kw 什么东东,有点不可思议,3相还差不多

网友J:
这么大,接线好接吗。50平方。

网友K:
这么大功率楼主为什么不用三相的设备呢?

网友L:
这么大还是单相?

网友M:
这么大的功率烤箱还是选用3相电源好些。

网友N:
看来开关150A是定了!
电缆就选70的吧!当然省点50的也可以凑合!

网友O:
为什么不是三相。

网友P:
35国标铜线足够了。

网友Q:
同意二楼的。

网友R:
这个:一般线路好像负担不了呀

网友S:
30KW的设备,单相电源,是厂家混还是你们犟?

网友S:
趁早找厂家换3相的吧,不然头疼的问题还在后面

网友R:
30KW三相供电的电热管只有45A,单相基本就是三相的3倍!!!

网友S:
还不止3倍,3相电压是380,单相220,大约是5倍,单相电流大是其次,你让上级的断路器情以何堪,会导致上级断路器是跳闸或失效,还会造成母线3相不平,其他3相电机情以何堪,会导致3相电机抖动,电流增大表情越想越痛苦

网友T:
暂时没见过150安的单相空开,这么大功率,容易造成三相不平衡的,对电机和一些三相设备冲击很大,因为烤箱恒温时会不停地通断,对上一级三相开关和变压器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建议最好改成三相的,改一下烤箱电路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吧,变通电工都可以搞定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成三相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换成三相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大神,3倍怎么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高手啊,以前对这方面的电路知识储备少,还有5倍怎么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换成三相的了

网友U:
我说嘛,怎么会用单相30kw的。真用也就牛了。

网友V:
换了就好了

网友W:
选三相的。

网友X:
单相头一次听说有这么大的。

网友Y:
是不是接线方法用的是星型接法啊,电热丝电压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