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plc的疑问

楼主(2016-01-08):
本人初学s7-1200plc不知在不同组织块fc或fb出现相同的输出点,算不算双线圈。望知者言明,多谢了。

网友A:
如果同时调用块的话,肯定是双线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说不同组织块,可以使用双线圈了。

网友B:
不怕出错你就用呗

网友C:
在不同的FB,FC中使用相同的输出点?这个编程习惯太差了。

如果是说在OB中调用FB/FC中使用输出引脚上放置相同的输出点,那必然是双线圈,和传统意义上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如果是“OUT”,那你就真的OUT
如果是“SET”,那就想咋用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前面的一句有的怪乖的,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前面的一句有的怪乖的,不明白.
你完全是生瓜蛋子!
如果是“OUT”,指的直接做普通线圈输出(不允许多次输出),STL语句你的明白?
如果是“SET”,指的是对输出线圈置位(相应还有复位),那个可以多次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