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个疑问

楼主(2016-01-08):
有一台变频器就坏了整流桥上三臂,模块是好的,很奇怪,没有其他地方损坏,找不到原因,谁遇到过同样问题,供我分析一下,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整流桥有上下之分吗   坏了就换啊

网友B:
很正常,难道坏一片好吗?有时候,IGBT模块炸了,驱动电路还是好的呢。

网友C:
经常遇到

网友D:
是修复了而没有查到其他问题,还是推测因其他问题而损坏了整流桥。

网友C:
维修中遇到不少了,就是单纯的炸了整流桥,换上就好,当然也有别的地方损坏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有时就是整流桥坏了,其他没有坏,也很正常啊。

网友F:
可能是偶然性损坏。

网友G:
有时候维修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坏的,换上运行没问题就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找原因了

楼主:
因为客户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只炸整流桥,真奇怪

网友H:
偶尔烧桥也是不稀奇的 。

网友I:
是偶发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