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ACS510的18.5KW机子,开始是故障27和故障21后面换了块控制板故障27没有了,现在通电一分钟左右就跳故障21电流检测问题,换过一只CT(因为那只有很大异响)测电压为8.7样子,33074/HC86AG/339也都换的试过;驱动静态C103-C102-C104测量为5伏左右电压C101-C100-C99无电压,且光耦也没发现明显不对。

求高手路过!感谢!感谢!感谢!

楼主:
没有高工路过吗,不知道跟模块有没有关系?

网友A:
这个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和后面的运放还有电流霍尔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弟们的关心,已经搞定了,是尼玛买的那个新的33074不行真是坑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