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除湿机再生加热很不稳定,原来是用的信捷文本显示器和PLC一体机,虽然自己用温控仪表控温很稳定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湿度控制,湿度达到设定值了,不能使仪表的温控断开,再生加热维持设定温度,湿度会降到很低, 手动调节温度设置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没人愿意操作,我一直想看看程序,但是忙于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做各种文件和记录,乱七八糟的事情晕头转向。
  上个月检查后没有过,还要整改,整改的事情搞完了,我就搞除湿机了, 下载了PLC的资料和编程软件,根据资料做数据线,联机居然连不上, 反复检查发现官方网站上下载的资料的数据线针脚排列居然和标准不一致,于是按照标准排列焊接数据线,联机成功。

楼主:
我看我的接头针脚编号和资料上的图纸不一致,9和6是反的, 也就是第7个针接错了。

网友A:
搞定就好,有些错误还真是不应该。

楼主:
程序居然没有加密, 可以看到程序, 但是文本显示器无法上传电脑, 我在网上搜索,有人说应该如何如何操作,可是我又看到资料说这种显示器没有上传功能,基本死心,只能靠自己猜测程序里哪个继电器寄存器是干什么的。

但是最终还是没搞懂到底是程序没做好还是参数设置错误还是输出模拟量模块和加热控制的输入信号不匹配(PLC输出0-10V信号,而加热控制器的输入信号标注的是2-10V)。最终我还是没动他的程序, 增加了一个湿度控制信号输出接点控制仪表的加热信号输出(仪表信号的加钱定制的2-10V控制输出)。 也算是解决了问题。

楼主:
加热部分程序,注释都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添加的。

楼主:
有时间要学习一下这个PID参数设置。

目前这个程序控制还不如用比较指令开关控制,温度波动都没那么大

网友B:
目前好像没有文本可以上传的,而且现在文本处于淘汰边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好像没有文本可以上传的,而且现在文本处于淘汰边沿
还不至于,节省成本很多会选择文本。

网友D:
修改得应当比较成功。

网友E:
琢磨楼主的设备应是吸附、再生的工艺,再生过程是热空气从塔顶进入让吸附介质达到再生温度,转入吸附后气体从塔底进入,脱水的空气从塔顶送出,吸附时间应小于吸附介质的穿透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琢磨楼主的设备应是吸附、再生的工艺,再生过程是热空气从塔顶进入让吸附介质达到再生温度,转入吸附后气体从塔底进入,脱水的空气从塔顶送出,吸附时间应小于吸附介质的穿透时间。

百度一下转轮除湿机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串口线准备直连线和交叉线,我又多备了公母转换头。总之遇到的串口连接都够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机械手,文本已经完全淘汰,客户都要求触摸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