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最近一个项目,客户要求在不同的气压下抽真空(自动控制),如何才能实现呢,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同的气压下抽真空?目标值一样,还是目标值不一样?

网友B:
lz的问题太简陋了

网友C:
不同气压?气压怎么检测的,至今我觉得还没见识到过

网友D:
气压的控制,没做过的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气压下抽真空?目标值一样,还是目标值不一样?
目标值不一样,假如我给50的气压值,抽真空看下屏幕的压力,给60的气压值,抽真空看屏幕的压力,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气压下抽真空?目标值一样,还是目标值不一样?
目标值不一样,假如我给50的气压值,抽真空看下屏幕的压力,给60的气压值,抽真空看屏幕的压力,等等
有更具体的生产工艺吗?还有那个50 60后面最好带个单位!

网友E:
你的要求是在不同的气压下,  抽真空的方式不同。这种控制属于模拟量采集控制,就是在你气压流量处装一个传感器,然后接到控制器上,用检测到的模拟量数值,通过程序转换成输出状态。有问提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F:
气压检测,模拟量,转数字量随你怎么玩

网友G:
是抽的时候保持设置压力不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抽的时候保持设置压力不变吧?
对,是这样的,设置气压之后自动调节到恒定的压力下工作一次,再设置再自动调节,如此这样取几个不同的气压值,采集数据

网友H:
真空泵不能密集启停,这种工况最好设计储压罐通过阀门做调节

网友I:
有种电磁比例阀气动电磁阀  实在不行伺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