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S7-200 smart GET/put  主站ST60 从站 4个ST40  有时候 主站连接不上从站 有时候可以

网友A:
是这样的  两个PLC连接好后 比如网线的松动会导致连接不上(就算从新插好网线也不得行的),意思是得重启,但是程序里可以做这块问问西门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