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6-01-08):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LC里面常用到按钮有起动、停止和急停,停止和急停有什么区别吗?试问一个自动程序走了一半,这时用停止和急停按钮各是什么结果,走了一半的程序想原理返回应当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A:
用了PLC就要往更好的控制方向去想。。。
不用拘泥于传统继电器电路的控制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自己去编就好

网友B:
停止和急停的区别,在于控制要求;通常,急停可用于紧急情况下的停止,将中止可以停止的所有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LC里面常用到按钮有起动、停止和急停,停止和急停有什么区别吗?试问一个自动程序走了一半,这时用停止和急停按钮各是什么结果,走了一半的程序想原理返回应当怎么编程?谢谢!
遇到红灯轻踩刹车叫停止,撞隔离墙停下来叫急停。

程序走了一半,保留状态停下来叫停止,什么都不管为了停下来而停止叫急停。

网友D:
急停就是比停止更高级一点,把所有不想让她动的东西,全部灭掉

网友E:
停止有可能是按照电气或机械步骤退出运行,急停是立即封锁所有输出。
正如楼上所言,不要拘泥于形式,对有些控制来说只要一种就可以了。

网友F:
按停止按钮,机器可能会继续动作到一个循环结束,急停,是立即停止!

网友G:
停止是暂停当前步,按启动后接着执行。
急停好多种理解,1:按急停切断电源,2:按急停步进信号清零,不断电源,3:和停止一样。就看客户要求咋样。
每走一步加一个判断原路返回信号,如果信号为on就跳到写好的返回程序里面执行,如果信号为off就执行下一步

网友H:
我做程序急停是全停 停止 是部份停针对性的停

网友I:
停止按钮的作用,比如下班时间到了,该吃饭了,停机去吃饭,吃完饭接着干活。
急停按钮的作用,比如冲压机械要危及人身安全的时候,就需不惜一切代价停机。

网友J:
停止一般用于设备的正常停止,急停一般用于设备的非正常停止

网友K:
停止是工作需要,急停是安全需要,急停现在已经成了设备必备功能

网友L:
另外急停还是不要做在屏上,外接蘑菇头按钮。

网友M:
停止一般用于设备的正常停止,所有的控制任务已经完成了。急停一般用于设备的非正常停止,控制任务并没有完成。

网友N:
急停一般是在做保护的时候用的,平常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