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哪里可以下载威伦触摸屏I系列驱动

网友A:
什么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线驱动

网友B:
编程软件里自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我程序下不进去  老是提示usb无法识别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软件重装,屏初始化,很多时候,是数据线或接插问题

网友D:
驱动要插上下载线后很据提示手动到安装目录下安装

网友E:
线的质量不好,usb口问题

网友F:
我记得没单独安装USB驱动呀

网友G:
i系列的好像有以太网把  很方便的  设置好ip

网友H:
自带的啊 不用单独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