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前天我用在机器上测试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发现无论是钳形电流表还是互感器都测不到电机电流,输出端就可以,这是为什么?(电机为75KW4级,变频器是四方E580)

网友A:
你能介绍下测试的状态吗?比如说,电机是否运行了?空载还是带载?电机的转速是额定转速的多少?电机的铭牌数据?测试的电流结果值?

网友B:
是不是在变频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测试的?

网友C:
变频器运行在低频率时会这样

网友D:
怎么会没有电流,只要上电就有电流,只是大小的问题,3相都测了吗?,如果只是1相没有,那就是输入缺相,很多变频器输入缺一相是可以运行

网友E:
输入电流常用万用表都可以测量,倒是输出电流一般测量数值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运行时才测电流,是空载运行时候,输出端是43A电流,但是输入端只有3.9A电流,转速是1460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低频的,是转速调到50HZ时候才测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互感器和钳形表都测不出,反而输出端测很准,跟操作面板显示的电流基本一样

网友F:
变频器输入端是50hz的应该正常的啊,到时输出端在频率不同测出电流和实际电流不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前两天好像有一个帖子,和你的问题是类似的,讨论的很不错,你可以找一下,作参考。

网友G:
这个帖子曾进行过讨论:关于变频器电流问题
其楼主说找到了原因,但暂时没有具体说明;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帖子讨论过。

网友H:
变频器在不带负载情况下是没有输出电流的,你可以检测三相输出电压。变频器本身有输出电流反馈,你可以看看

网友I:
   市电电源不是直接进入电机,而是先经过变频器的直流回路及大容量的电容变成直流电后,再经过逆变成频率电压可调的交流电供给电机的,输入因为有直流电容器补偿了电源功率因数,因而输入功率因数比较高达到0.9以上,且输入电压是市电的电压相对来说是高压,对于同一负载来说电压高消耗的电流就相对小了。输出控制电机,电机建立磁场需要的无功功率基本上是不变的,所以输出侧功率因数不高,一般就是0.85左右吧,变频器在低频运行时,因为要保持压频比基本一致,变频低后电压也相应低,低电压情况下为了维持磁场稳定的必须加大电流,所以也就造成了输入电流小输出电流大,特别是在低频情况下。在50HZ情况下因为输入的功率因数大于输出的,所以输入的电流也是小于输出的电流。

——————————————————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于师傅解说我明白了,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