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先需要这么一个方案,需要在玻璃面上安装一吸盘,对玻璃抽真空,然后测试玻璃收到的压力值,吸盘放的位置不固定,如何检测?请大神支招,再次谢过了!

网友A:
测抽真空度达到多少
算出吸盘表面积
这样就可以算出大约值了

网友B:
测吸盘内的真空度,用负压表。但是这种类型的吸盘可能需要定制。
如果是机械抽真空,测管道负压理论上也是一样吧。

网友C:
好像只能进行运算真空度并得出结果,传感器真的是不方便安装的。

网友D:
不就是用数显真空负压表吗?压力表显示的数值就是真空压力值啊

网友E:
传感器的话不太容易,负压表来算还靠谱点

网友F(2016-04-07):
用这种数显压力表测试就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