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现在想选一款伺服电机,1KW左右,最好是台达的,工作环境潮湿,温度50-60度。
参考手册,大多数伺服电机保存温度是0-80度,使用温度0-40度,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满足我的环境要求,温度对编码器读数影响大不大。绝缘倒是不担心,我怕编码器读数误差,编码器增量的我怕丢脉冲,绝对值得编码器我不知道用的哪一种编码类型,如果是模拟量的在高温下我感觉也危险呢,不知道我的担心多不多于

网友A:
我们一条生产线的伺服电机工作在80度左右的环境,也是经常坏,不知道还有耐高温的。

网友B:
容星适当加大点,控制运行温升小点就可以

网友A:
是环境温度太高

网友C:
咨询下厂家呢

网友D:
高温环境一般不用编码器,用角度解析器,里面没有电子元件,全是线圈,一个发送线圈,一个SIN线圈,一个COS线圈,SEW的伺服电机就用的它

网友E:
看5楼的介绍,耐温应当可以,只要线圈绝缘漆的耐温能达到。

网友F(2021-05-14):
耐高温伺服电机200度
153-2243-0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