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请问国产做的比较好的 电导率传感器 厂家有那些?
最近项目上要用电导率测量纯水是否合格,网上找没找到,请各位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国产的没用过,都是美国货,听说国产的不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美国货也给推荐个品牌或者厂家 谢谢

网友B:
我做过点污水处理器 测电导率 一般用WTW的比较多  据说 哈希 E+H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