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请问哪个品牌、型号的软启动器好呢?求介绍

网友A:
直接加点钱用变频多好

网友B:
我们一般用西普达A型或者B型的

网友C:
西门子的好使

网友D:
施耐德和ABB都挺不错的,建议使用

网友E:
一般用途 用国产的就可以了 国货要挺起

网友F:
德系品牌的不错的,但价格有些小贵。

网友G:
德系品牌的软启动,和国产变频器的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H:
常用ABB的和雷诺尔

网友I:
带内置旁路接触器的好,不用另外接旁路接触器了,特别对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J:
还没接触过这种

网友K:
普传软启动还不错。我用过最大的400kw的 启动电流超过2200a都没问题。还用过内置旁路的也不错。价格也不贵。

网友L:
国外品牌ABB,西门子都是很好的,我们用过ABB的,质量和售后都是相当不错的。国产的,听说普传的不错。

网友M:
ABB的不错厂里用了十年了,只是换了几次冷却风扇

网友N:
ABB施耐德还不错

网友O:
现在用变频器的多了,有的地方都不用软起了。

网友P:
我们一般用奥大的

网友Q:
法国的施耐德可以。

网友R:
国产变频器都能做了, 软启动做不好吗?

网友S:
西普的不怎么样,ABB的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