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各位老师。。。本人前几天修一台三基s1100变频器18kw驱动板炸过的。。。修复后变频器输出电压只有290v左右。。。三相要两伏左右误差。。。然后看面板显示电压有380多伏。。。怀疑是输出电压检测部分出了问题。。。但是变频器又没有单独的输出电压检测电路,检查电流霍尔工作电压。。。+15v有14.3v,-15跟+5v正常。。。主板用别的好主板试过。。。还是故障依旧。。。请问各位老师。。。我下一步的检查和维修思路应该放在哪里。。。有没有同样的故障记录和处理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恢复一下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这个已经试过了。。。没用。。。

网友B:
三相都是290V吗,要是三相都是290v那就有点不好判断了。
带过负载吗

网友C:
是台湾的品牌么?三基

楼主:
是的。。。台湾的三基,基下面的土应该是石,这个字我没打出来,三相输出用表量是290v,面板显示380v,没敢带负载试,连快熔都没敢上呢,现在是串的灯泡空启动

网友D:
三碁S1100 18.5kw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 50HZ时候看。 前几天修了一台SA1100,模块炸了,快熔开路。蓄能电容坏了三个。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也正常,五百二十多。。。现在就剩一个驱动电压没量,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之前维修的把下桥臂电源二极管换了型号。。。这机子接手后已经被搞的面目全非了。。。一点点恢复的。。。换了二极管后电压就上去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