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刚刚下载过来的fpwin_gr7_v2100c,包括序列号,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一下!
http://yunpan.cn/cuU8xh462cTbR  访问密码 157d

网友A:
这个用的不多,感谢分享。

网友B:
我也没了解过松下的东西。

网友C:
下下来看看没了解过

网友D:
从没用过这种 顶一下

网友E:
跟2.94版本有何区别?
我目前是2.94版本PLC编程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可以分块,2.94所有的程序在一个大界面,程序太多的话不好找

网友F:
序列号应该和以前的一样吧

网友G:
下来看下,谢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跟2.94版本有何区别?
我目前是2.94版本PLC编程软件

GR7软件应对与松下FP7系列P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序列号应该和以前的一样吧
没试过,我下载的时候官网会直接发一个安装序列号给我,我已经把它放在安装包里面了

网友I:
下载下来保存了,谢谢楼主!!

网友J:
收藏一下,用到了下载。

网友K:
收藏中,有用再下载,不过楼主资源好丰富···

网友L:
刚好有个松下PLC,学习下。谢了1

网友M:
回复 网友E:
从Ver.2.9更新到Ver.2.10追加变更的主要功能
■追加了以下功能。
支持复合I/O单元设置。
位置控制单元设置(PM7)的同步参数设置中,增加了进角补偿功能。
在EtherNet/IP基本设置中,可以对循环通信的RUN/IDLE位的动作进行选择。
更新了USB驱动程序,安装文件夹由"PIDSX PLC USB"变更为了"PIDSX PLC USB-COM"。
■修正了以下问题。
在有多个I/O注释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导出注释,以前处理速度可能非常低。
在I/O分配表中,如果执行实装登录,在使用FP7时有可能发生[单元配置的对象不一致错误]的现象。
之前不能查找索引寄存器IA~IE。

网友N:
360云盘,我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没有也可以下载的,你只要输入连接中的网址和密码就可以下载到你指定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