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粉煤输送的问题,编个自动程序。粉煤料仓 送到  锁斗 ,锁斗 送到 发送罐,用氮气输送,另加一些阀门,自动运行程序我可以编,但就是有一个迷惑,就是停止按钮这块程序不知道怎么处理,停止时,是从当前状态恢复到初始状态,还是暂停在目前状态,或者是等一个流程走完后在恢复到初始状态,期盼你们的回复,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工艺要求啊,只能了解之后才知道的

网友B:
看你的应该是暂停在当前状态,具体要看你的工艺要求怎么样了。

网友C:
楼主先了解工艺然后做程序就好做了

网友D:
去问你们设计工艺的

网友E:
一般都是等一个流程走完后在恢复到初始状态,急停才是立刻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F:
是锁存还是恢复初始状态这个要根据实际需求来确定啊!
只是工艺决定的!
人家回答不了你!

网友G:
还是要看你现场的实际工况

网友H:
停止按钮按下后设备走完工艺流程后停止,急停按钮按下后设备立即停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停止按钮按下后设备走完工艺流程后停止,急停按钮按下后设备立即停止。

8楼说的对。

网友J:
可以按下停止后?执行完正在执行的动作!回到原来位置后…不在执行…也有按停止就全停的看情况……需要

网友K:
这个是工艺问题,问清楚才好弄

网友L:
通常可以是8楼、10楼等说的情况;
但如同主流意见认为,控制需根据工艺要求而定。

网友M:
看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N:
去询问你未来的设备操作工,或者验收设备的签字者。
只能有三种情况:1、暂停按钮,可以继续,不管当前在某个工艺流程上。
               2、急停按钮,不可继续,需要第3点进行处理。
               3、停止后,一键复位回原始点按钮,不管当前在某个工艺流程上。

我编制过第三点的工艺要求,走了N多弯路,熬过了N多不眠之夜。

网友O:
粉煤算危险品,安全问题考虑周全。

网友P:
主要还是看工艺要求吧!别人说的只能是个参考

网友Q:
我们一般先根据工艺,然后根据现场操作工的意见来编程序。

网友R:
你自己设计没有工艺要求怎么能设计出来呢,一切以生产实际要求为准

网友S:
个人理解,这种情况分暂停、停止、急停,多种情况,按工艺编写,如果只有一个停止,那就按急停处理吧

网友T: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停止时,动作从开始上料动作停止到最后动作完成,完成一步停一步,等每一步都完成再停机。

网友U:
我们这里停止都是暂停,急停是立刻停止,复位是回到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