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PLC小数输入问题

楼主(2016-01-09):
在触摸屏输入20.51分钟时间(是20分钟加0.51分钟),不知道PLC里怎么把这个数输入寄存器里,要用两个寄存器吗?一个是分钟一个秒的,怎么分开。谢谢。

网友A:
直接输入XX分XX秒多直观,首先程序好做,其次客户使用也方便呀。

网友B:
是不是浮点数显示,若是浮点数要计算,这是一个寄存器,不是两个

楼主:
客户就这样要求的,要在表格中体现一个时间单位,不是分、秒。不知道PLC如何定时?

网友A:
以你说的为例,20.51分。台达屏数据输入有一个增益选项,调整增益值直接在屏里乘以60,勾选四舍五入变为整数为秒的单位给PLC就可以了,省去了小数点的麻烦。

网友C:
呵呵;屏上数据设2位小数点,PLC运算里如果用的是0.1秒定时器的话,那么屏上的数据*6就是给定的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D:
看4楼、5楼的方法,则避免了浮点数运算。

网友E:
转化成秒,0.1秒就明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发现版主一个BUG,每次回帖头两个字都是呵呵。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呵呵呵,表示友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很好,一点版主的架子也没有。

楼主:
不知道如何20.51分转换成秒?触摸屏是20.51在PLC里是2051.是2051*60吗?用T1的话100ms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T1的话,在PLC里是2051*6个T1?

网友C:
2051X6=12306,单位0.1秒;
也就是1230.6秒;
一分=60秒
1230.6除以60=20.51(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