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请问一下,当变送器不在一个控制回路中,用HART通讯为什么加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网友A:
俺一直认为那是规定。就像中端电阻一样。

网友B(2016-03-10):
说实话没有理解楼主的表达意思

网友C(2016-05-24):
电路都需要一个负载,才能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加电阻,就是负载!

网友D(2017-08-09):
你提出的问题,没有说清楚,一般情况下单个仪表,没有任何附加控制连接的,需要加250电阻,主要是250Ω电阻是两线制 ,信号/供 系统的标准负载。换个说法就是变送器标称的技术指标都是建立在负载电阻是250Ω这个基础上的。虽然实际上负载电阻允许的范围很大,但校验就必须统一标准、统一条件.实际上你不接电阻或接个600Ω电阻,校验结果不会有明显差别。
 变送器输出是直流电流信号,信号是以电流脉冲形式叠加在直流中的,通讯接受的是电压脉冲(数字信号),所以要从直流电流检出数字脉冲,必须有一个转换电阻。 在工作回路中,变送器的输出回路负载都可以看做是这个转换电阻,例如显示表、配电器、信号分配器、安全栅的输入阻抗都可以起到转换电阻的作用。 校验时这些负载都不存在,所以必须接个电阻才能通讯。 顺便说一句,与变送器配套的大部分仪表,其电流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大多数都是25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