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如何使用

楼主(2016-01-09):
客户一定要使用西门子LOGO,也不知道如何?需要装个软件就OK了!应该和普通西门子一样啊?

网友A:
应该有点区别的,上官网有资料。

网友B:
logo带屏幕的可以直接在上面编程,也很简单,很好用

网友C:
安装个软件,可以用各种功能块编程,这个比PLC简单。

网友D:
没有使用过。
如2楼、3楼所说,其编程与PLC有区别。

网友E:
装好软件,直接用网络线就可以编程的。

网友F:
logo!一定要在logo后面加一个叹号。否则就是“标签”了。

玩logo!还是在上位机编程组态为好,编程平台是免费的,网站上随便下载。而且在计算机上变成以后,可以自行测试是否有误,然后再下载到logo!就可以直接用了。logo!的编程语言很丰富,可以用梯形图,也可以用图形化模式。而且都是现成块,直接调用连接即可。上手也很快。

网友G:
曾经用logo!上按键和屏输入程序,手虽然不是很累,但是输入完成后还得复查,如果信心不够的话还得复查第二遍。程序多的话还是电脑方便快捷。

网友H:
看了大家说的还是用电脑编程好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logo带屏幕的可以直接在上面编程,也很简单,很好用
需要买带屏幕的那款才行

网友J:
用logoA8吧,最新款的,论坛里有试用的。感觉还是软件编程舒服,看的一目了然,并且可以跟踪调试。软件可以在官网下载,官网也有学习的视频教程,一周时间就应该比较熟了。

网友K:
对,楼上说的没错,用新款的LOGO8,选以太网接口的那款,直接可以使用浏览器进行联机在线,或者使用无线数据传输进行组网,物联网时代呀。

楼主:
与是俱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