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最近夌科600变频器启动报0c故障,频率从40Hz下降复位后故障現象不变.经检查电机.传动机构电缆都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定启动方式,电机功率电流后就0K了

网友A:
是不是设置问题呀,恭喜楼主调好了。

网友B:
过电流啊?设置的问题?意思是启动方式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猜你用他的矢量控制了

——————————————————————————————————
众川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
www.zcbpq.com

http://www.zcbp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