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无正文)

网友A:
有两根线要并一起,好久没用了,忘了

楼主:
烦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一下。急用

网友B:
楼主的是考试题还是实测并含有导线电阻的值?有两种接法:1.A端接RD1、B端接RD2、b端接WI2。2.A端接RD2、B端接RD1、b端接WI1。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测量出来的,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按3楼说的接法接三条线上去, 温度显示仪表温度会晃动很大,端子上的线都紧过了,无松动,我 把B b 上的线交换一下,温度显示的数字又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我能不能直接接4条线上去,

楼主:
回复 楼主:
导线接出来只有3米左右

网友B:
  您这4 线制的热电阻元件引线有点奇怪,通常应该是RD1及WI1为热电阻一端的的两根引线,RD2及WI2为热电阻另一端的两根引线。按常规4线制接法:RD1、RD2接显示仪表(相当于测的是电压值),WI1、WI2接恒流电源(向热电阻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流值)。
   有波动,首先检查仪表的设置对不对。波动大多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您手中有没有110欧左右的电阻(指的是PT100热电阻)?可用其来代替热电阻接入仪表看还有没有波动,以确定是仪表的问题,还是测温元件的问题。如果不过多考虑测量误差,则可把RD1接至A,RD2接至B,用一短线在仪表端子处把B和b短接起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只有如此了,我经常这么接

楼主:
我手里有 PT100 三线制的 ,接到显示仪表上 都没有晃动现象 我的意思是RD1 RD2 WI1 WI2 、4条线都想接到显示仪表的A B b端上,可不可以接,四线制常规接法按你的说的接法是对的 用于温度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四根线都接至显示仪是可以的,把A端的两根线并起来就行了。图中是个四线制的热电阻元件引线图供参考。有波动是否您原来的热电阻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根据我画的图,量测数来的阻值,请问,我把RD1跟WI2 接在一起 ,接入A端 ,RD2 跟WI1 分别接入B端和 b端,请问此种接法是否正确呢?

楼主:
感谢!根据10楼给出的引线图,RD1 跟WI2之间的阻值不是不跟RD1与RD2的阻值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所谓四线制热电阻,就是在一个电阻器的两端,各自接出了一对电线。这对电线的电阻值近似等于零,这对电线与另一对电线的电阻大于100欧。您不要再纠结引线的各线号是什么了,按以上方法测量就很容易搞清楚这4 根线的关系,接线也就方便了。

网友B:
“RD1 跟WI2之间的阻值不是不跟RD1与RD2的阻值是一样的啊?”
按图,您把RD1和WI1理解成是同一根电线,把RD2和WI2理解成是同一根电线就行了。

网友D(2016-03-10):
我也想来当版主.哈哈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