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大家在选择电磁阀的时候一般是喜欢选用2位的还是3位的,我觉得3位的比2位的好用,因为它有三种状态,即停按下时我就禁止全部输出,这样就会保持,而两位阀的话,有时候机械有干涉,按下急停不能一下子禁止全部输出,觉得不太好用。大家讨论下,都喜欢用哪种电磁阀,并说明一下原因

网友A:
使用两位的居多,三位很少使用。

网友B:
有话叫随遇而安,不是你想二位就二位,想三位就三位的。

网友C:
二位阀的功能:非开即关。
三位阀,有中间状态。

网友D:
根据控制需要而选择二位或三位。

网友E:
应当是如4楼所说,根据需要而定,结合机械上的要求。

网友F:
这个通常只能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两位还是三位电磁阀。

网友G:
这个电磁阀二位三位肯定得按控制要求来选,不是你说二位就二位,三位就三位的。要符合控制要求才行。

网友H:
根据你的控制方式与要求来选型的

网友I:
不行可以改的啊

网友J:
随设备的需要而定。

网友K:
根据要求来确定的,有些场合必须采用三位,有些场合用三位就是浪费。

网友L:
电磁阀得选用,是涉及油路和液压系统的设计的,一般都是和机械商量的吧。

网友M:
三位换向阀中位机能也需要选择的。

网友N:
确实是根据需要选用,综合考虑,我们一般也是用两位的较多

网友O:
两位双电控比较多  我们三位 中封的也常用。

网友P:
这个看使用场合吧!
有些地方需要3位的有些地方就2位可以了!
不过我2位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Q:
看要求,我们用2位的多

网友R:
两位比较常用,但也根据动作需要选择。

网友S:
我觉得三位的在某些 需要断电保持原状态的设备上比较好用,

网友T:
我们这都是气缸,一般都是用两位的居多,只有磁偶式气缸才会用到三位的

网友U:
要看使用场合需求而定,能随心而用估计是对设备要求性能不严谨。

网友V:
主要    看设备需要

网友W:
我们主要是2位的电磁阀。只有手动阀是3位的。

网友X:
2位,大气缸才用3位

网友Y:
我这里大多也是两位的!

网友Z:
我们这是设计院定。不是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网友AA:
3位也有带中封和不带中封2种呢

网友AB:
第一的看用在什么工况, 判断二位还是三位更符合工况.
第二的看钱

网友AC:
基本都是2位的电磁阀。

网友AD:
应该是看工艺要求,设备成本.实践上用三位机跟二位机功能差不多

网友AE:
根据实际情况吧,一般是机械说了算,我告诉他线圈电压就好了

网友AF:
两位的好用些

网友AG:
根据实际情况,喜欢用2位的。

网友AH:
我们的设备使用2位的用3位的就浪费了,

网友AI:
根据要求选用

网友AJ:
能使用2位解决问题的,绝不选3位。工艺上需要使用3位的,绝不使用2位代替

网友AK:
一直用两位的

网友AL:
电磁阀一般是根据管道需要来选择二位三位的,不是说二位(二通)的地方采用三位阀(三通)

网友AM:
常用2位,三位的特殊用途

网友AN:
没用过三位的

网友AO:
看有必要没有    两位的只需要一个点 且自动复位    三位的需要两个点需要刻意复位

网友AP:
这个应该按能满足工作要求来选择,应该来说,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吧,在安全工作的前提条件,满足要求就是合理的

网友AQ(2016-02-20):
这个得看具体要求吧。没要求的是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