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PLC通过PROFIBUS网络控制两台变频器,最近两台变频器报警F002(充电未完成),更换两台新变频器(使用原变频器CUVC板,原变频器参数未丢失)后,开始报A034,A035,转速远远小于设置转速,电流大于额定转速,检查变频器控制字也没有问题,请问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则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看看电流显示值r004是多少,达到了电机额定电流吗?还是很大?或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检测过实际电流了,12A,额定电流6A。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电机过载了。要检查电机为什么过载。把电流降下来就行了。当然,电机电流被限幅,不一定就是负载重,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要检查。

网友B:
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可以空载测一下电机工作情况,或空载时变频器工作情况!

网友C(2016-05-09):
更换CUVC时,应该先功率定义。

楼主(2016-06-30):
回复 网友C:
请问变频器的概率定义是个什么概念啊

网友C(2016-11-02):
电机辨识,功率定义就是更换cuvc板后做的一套数据定义什么的。

网友D:
更换的主板不是同功率的,应该更改功率代码

网友E(2017-01-04):
楼主,请教下,我原先系统PLC用的S7-315-DP通过PROFIBUS网络控制西门子6ES70变频器,step7软件可以进行配置,如果换成S7-1500,用博图软件 如何进行配置?(PS:博图网络组态时找不到西门子变频器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