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啊

楼主(2016-01-09):
这是买的一块国产三菱FX2N-20MR工控版,自己做的通讯线,程序传进去一直报错不运行怎么回事,仔细检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人啊,

网友A:
它还没有做到和原装三菱一模一样,所以你有些指令是不支持的。

网友B:
居然有这东西。错误灯没亮啊。是不是中间蓝色 的停止运行按钮没按。

网友C:
咨询你板子的供应商啊

网友D:
有不有使用说明啊,用简单的程序先试试。

网友E:
教你一个方法,程序一条条下载到PLC,看那条保错。如果你认为麻烦,可以采用50%的测试方法

网友F:
先下载一条简单的程序试试PLC是不是好的再查程序

网友G:
如果是淘宝购买的,请联系卖家获得技术支持。确认电路板的原始制造商获得技术规格与编程资料,比你瞎弄瞎猜要节省时间。

网友H:
原装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I:
找卖你板的人。

网友J:
呵呵;只写条END传进去看一下;

网友K:
用哪家的编程软件呢?这种不是也有在线监控功能?

网友L:
下在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网友M:
不是所有指令都支持,这种板子应该是FX1N,不能当FX2N用

网友N:
它只支持一部分指令。看看说明书先,都会详细写支持的指令。

网友O:
回复 网友A:
是的,买的时候要问清楚,哪些功能指令不支持

网友P:
买了原装三菱的就好了。。。几百块

网友Q:
程序上传不完整,或者在上传时部分丢失,都会报错,可以试试版主的方案,看看PLC是不是好的在确定。

网友R:
建议咨询厂家 技术人员吧

网友S:
有事找供应商最佳选择

网友T:
6楼的方法很实用,尤其是刚用PLC的时候,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块一块的送程序,定位错误。或是直接送空程序看是不是配置问题

网友U:
 下在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网友V:
下个最简单的程序进去试一下不久知道了。

网友W:
能说说你的通讯线是怎么做的吗,有没有图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J:
呵呵;只写条END传进去看一下;
最简单实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