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台达m变频器面板上电后除了只能看p00这个参数,其它参数都看不到
问问有那位高手知道怎么搞才能看到其它参数

网友A:
估计有密码,你得揭开

网友B:
看看P76,如果是01,那就是参数只读,设为00即可。
如果不是01,那有可能是键盘被锁了,解锁方法如下:
变频器停电,按住enter键,变频器送电,大约5秒后,松开enter。

网友C:
可能是键盘被锁定了,试试2楼的方法

网友D:
键盘坏了…

网友E:
是不是按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