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前几天在论坛里看到了一个名为:三菱A540-22KW单板运行报OC1的屏蔽方法的帖子,感到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前辈能将这么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疑问,今天手上正好有一块A540-37KW的驱动板,按照前辈给出的屏蔽方法,确实有效,所以大胆在此对驱动板OC报警的原理做出如下分析,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正,谢谢。
检测电路图如下

假设变频器正常运行时母线电压为520V,则算出图中a处电压值为4.2V,b点电压为1V,与实测值一致,这两路电压作为基准电压输入339和393内部6组电压比较器的反相端,而从U,V,W三个输出端子得到的信号是怎么样的呢?以U相为例,我们都知道输出测IGBT的上桥和下桥是交替导通的,当上桥导通时(忽略IGBT导通压降)U和N之间的电压为520V,当下桥导通时U和N之间的电压为0V,所以UN之间的电压波形应为以520为峰值电压的一系列有规律的矩形脉冲,经过一系列电阻降压后可以在上图中的e点得到一个0到5.2V的矩形脉冲,经过电压比较器比较后输出一个脉冲波到IC-2,经内部处理后输出报警信号。
在《三菱A540-22KW单板运行报OC1的屏蔽方法》这个帖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将UVW三相上桥的驱动信号接到图中cde处就可以将OC报警屏蔽,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必须是上桥的驱动信号呢?因为6个驱动芯片(A3210)的3脚是短接在一起再经过一个开关管到地的,驱动板上电后开关管导通(实际测量得到的结果),所以驱动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以U相为例,当上桥的驱动信号为高电平时,U相上桥导通,UN之间的电压为520V,所以上桥驱动信号的波形与输出端子对N之间的电压波形是一致的(只是幅值不同),而下桥正好相反!
以上就是我对《三菱A540-22KW单板运行报OC1的屏蔽方法》这篇帖子的理解,如有不妥之处请指正,谢谢。下面这个帖子的地址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1030,另外在送上三菱A540-15KW驱动板图纸,欢迎下载

网友A:
LZ分析的有理。学习了,三菱的机器弄得少

楼主:
这是实际测量得到的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波形,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莫伤心,高手在后面。

网友C(2016-03-29):
高手们都太牛了,自叹不如

网友D:
谢谢楼主,好文,分析到位,叙述清晰,基本功扎实。

网友E(2016-10-31):
你好,这个屏蔽我为何没有搞好希望你指点一下,我的变频器是a540

网友F:
楼主分析到位,赞一个先!
已经加精。
论坛有你,是荣幸是光彩!

网友G:
高手,赞一个
我理解了。

网友H:
  由此可以联想到在UVW端分别加520电压来查它的静态电压值,就方便多啦。

网友I:
如果直接将IC(CPU)的2、3、4、5、6、7脚给高(或低,我理解是高电平报警)电平,是否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直接将IC(CPU)的2、3、4、5、6、7脚给高(或低,我理解是高电平报警)电平,是否更直接?
看三楼,比较器输出的是脉冲,不是简单的高低电平

网友I:
谢谢回复。
有一台3.7KW,运行几分钟报L.F,输出缺相。分析电路,大概与339、393周围电路有关,但故障点一直未找到。
另外,5个2601芯片在电路中起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回复。
有一台3.7KW,运行几分钟报L.F,输出缺相。分析电路,大概与339、393周围电路有关,但故障点一直未找到。
另外,5个2601芯片在电路中起何作用?
和主板通讯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回复。
有一台3.7KW,运行几分钟报L.F,输出缺相。分析电路,大概与339、393周围电路有关,但故障点一直未找到。
另外,5个2601芯片在电路中起何作用?
和主板通讯用的
对于运行几分钟报L.F缺相故障,你理解应该是U、V、W的电流传感器还是339、393周边电路的问题?

网友J(2017-08-22):
回复 网友I:
我修过A540-22k  报缺相,和接地,更换了电流传感器的其中一个4570 就OK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2319

网友K(2026-01-15):
A540可以 但是A520这样测试还是会报警OC1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