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我想问下大家,我PLC的程序基本看的懂,但是每次编写都不懂下手,请问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编程思想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可以先练习简单的程序;
编程前,主要是先把要求理清楚。

网友B:
没建议,从手册开始慢慢来吧

网友C:
首先了解要做工程的要求及生产工艺流程,再来编程。

网友D:
我一般是先测试各个指令的用法,然后再写程序,多运用

网友E:
你估计还不好组织逻辑,因此自己不会编程

网友F:
了解工艺,按照工艺的要求先勾画出一个控制顺序。按照此顺序编程,然后逐步修正。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其实我的逻辑思维也很差,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训练逻辑思维

网友G:
了解要求,实现功能,先把指令的用法搞明白,尽量多接触实际设备亲自动手编程 调试 这样提升很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的逻辑思维也很差,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训练逻辑思维

实际不是你逻辑思维差,是你没真正接触过实际编程,没有经验,心里没底,有一次实践经验,你就明白了

网友H:
看想学什么品牌的,找相应的资料边看边实操

网友I:
多实践…才能在编程时更多思路

网友J:
先做些简单的练练手,比如什么星三角啊,正反转啊,熟练后再做复杂的。

网友K:
先自己操作下 用PLC先做些实验

网友L:
理论结合实际是最好的,这样你学起来也会快很多。

网友M:
没搞过现场的,很难成长

网友N:
看懂是一回事,思路是另一回事